[求助] DC-DC模拟电源

楼主(2012-07-20):
'J0 为耗尽型的JFET,夹断电压为-4.5V。”

“当工作电压即IN端的电压超过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时,也就是Q0 进入饱和状态,Q1 的基极电压降低,Q1 截止,偏置电流源
不能工作,导致整个电路不能工作。”

这是论文中原话,IN变化为5-18V,请问各位既然INC端基本稳定在4.5V左右。右边如何又受IN影响。是不是论文中分析有问题。知道的能具体一点告诉我吗?U9500(Ascend D1)

楼主:
回复 楼主:

    忘了上图!

网友:
稳定在4.5V是dc值,但psr的不是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