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基金定投效果全揭秘:滚雪球的智慧 新浪财经微博

楼主(2012-07-20):
基金定投效果全揭秘:滚雪球的智慧
http://www.sina.com.cn   新浪财经微博

  海通证券(9.95,-0.10,-1.00%)首席基金分析师 娄静

  报告摘要:
  定投与一次性投资不可比。投资收益主要取决于投资收益率与投入金额。对于投资收益率,短期投资在不同的市场形态下,定投和一次性投资的收益率各有高低,难以比较;从长期来看,建立在市场长期趋势向上的假设下,投入的时间越早,成本低的概率越大,因此一次性投资的收益率可能好于定投。从投入金额上来看,个人的资产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一次性投资在初始时点上投入的金额往往有限,因此定投可能由于总投入金额较高而投资总收益较高。总而言之,定投是适合于中长期投资的稳健理财方式,不是期待一夜暴富的投机行为。
  定投时机:退出时机比进入时机更重要。定投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弃时机的选择,对于中线的定投,进入、退出的时点都比较重要;对于长线定投,进入时机相对不重要,较重要的是退出时机。具体从成本来看,对于超过一个市场周期的长期定投,平均成本最终将趋近于较稳定的水平,与开始定投的时点关联较小;在一个市场周期以内,不同起点的定投成本差异较大,在震荡筑底时开始定投的平均成本较低,在上涨市中开始定投的平均成本较高、波动较大。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定投,由于市场本身存在波动,因此卖出时点均会对投资收益产生较大影响。
  定投时间:长期定投盈利概率高。定投能够获利是建立在股市虽然短期存在周期波动,但长期趋势向上的基础上的,在一个市场周期以内就放弃定投往往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假定投资者每月定投一次深证成指指数基金,从2000年1月到2012年6月任意定投一年、三年、五年和七年进行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定投基金时间越长风险越小,盈利概率越大。建议投资者定投最短时间应达到3~5年。
  定投选基:应选择业绩良好、波动性高的基金。在基金波动性相近的情况下,通常定投业绩良好的基金收益更高。在基金业绩接近的情况下,通常定投净值波动较剧烈的基金的效果更好。
  定投收费模式:超过4年可选择后端收费。后端收费通常在持有期延长后费率将递减甚至免去,且后端收费能够增加投入金额从而增加投资回报,在坚持长期定投的前提下,采取后端收费方式比较有利,但需要考虑具体基金的费率、费率打折问题。
  定投分红方式应视定投时间而定。长期定投假定市场长期趋势向上,分红再投资无疑可以通过增加投入金额从而获得相同收益率下的更大回报;在中期定投中,选择分红定投,收益及时落袋为安,也可以适当降低中短期市场回调的损失。
  智能定投是建立在传统定投基础上,进行模糊择时操作的投资方式。它一方面保留了普通定投的机械化、降低主观操作风险的优点,另一方面又通过数量分析方法进行模糊择时,优化投资成本。从目前主流的智能定投来看,主要可以分为改变定投增量和改变存量两种方式。改变定投增量模式对过去已投入的资金不再计较,只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判断定投增量的高低,这种方式对于定投成本的改善是缓慢而稳健的。改变定投存量模式则是根据市场情况对已投入的资金进行统一的处置,这是一种介于定投和一次性投资之间的一种较积极择时的投资方式,相对激进,风险也相对较大。
  详细报告:
  定投是常见的基金投资方式,指在固定间隔的时间点上对目标基金进行金额固定的分批投入。定投的投资方式能够较好地分散投资风险,具有聚少成多的理财功能,其机械化操作带来了投资的简便性,同时也能够降低主观操作风险,已经被广大投资者普遍接受。本文在厘清定投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定投的时机选择问题和基金选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衍生的多种智能定投方式进行基本介绍与评述。
  1、定投与一次性投资不可比
  定投是适合于中长期投资的稳健理财方式。定投首先是一种理财方式,而不是期待一夜暴富的投机行为。在投资收益上,定投与一次性投资不可比。投资收益主要取决于投资收益率与投入金额。对于投资收益率,在不同的市场形态下一次性投资与定投各有优势;对于投入金额而言,定投无疑能够投入更多。下面我们从这两方面分别进行说明。
  1.1不同市场形态收益率不同
  观察上证指数1990年以来的走势可以看出,A股走势形态上往往呈现出“尖头圆底”的特征,即在最高点前后急涨急跌,在低位时通常要经过长时间的震荡才能够确立底部。根据指数的这一特征,我们将其走势简化为图2中所示的六种情况,其中三种为单一走势:上涨、震荡和下跌,三种为复合走势:先震荡后上涨、先上涨后下跌和先下跌后震荡。
  图2  各种类型市场上的定投效果

(1)上涨市

(2)先震荡后上涨

(3)先上涨后下

(4)下跌市

(5)震荡市

(6)先下跌后震荡

  上涨市一次性投资收益好于定投
  如在图(1)的单边上涨市中,假设基金单位价格从3上涨至13,到了期末,一次性投资的单位成本为3,回报为13;定投的单位成本为6.55,回报与一次性投资相同。因此一次性投资的收益率更高。观察图(2)也能够得到相似的结论。
  下跌市定投较一次性投资损失较小
  如在图(4)的单边下跌市当中,假设基金单位价格从13下降至3,到了期末,一次性投资的单位成本为13,回报为3;定投的单位成本为6.55,回报与一次性投资相同。因此定投的收益率负得较少。观察图(6)也能够得到相似的结论。
  震荡市中两种投资方式相差不大
  在震荡市当中,由于定投的平均成本可能与初始一次性投入的成本相差不大,因此收益率两种投资方式相差不多。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市场形态下,定投和一次性投资的收益率各有高低,难以比较。一次性投资在上涨时收益率较低,在下跌时亏损也较少,是风险较小的投资方案。
  1.2长期投资一次性投资收益率占优
  从短期来看,定投和一次性投资难以比较。从长期来看,建立在市场长期趋势向上的假设下,投入的时间越早,成本低的概率越大。因此一次性投资的成本应低于定投成本。长期来看,在市场长期震荡向上的情况下,一次性投资的收益率好于定投的概率较大。
  1.3长期定投的总投入或高于一次性投资
  除了收益率不可比之外,对于定投和一次性投资,投入的金额也是不可比的。个人的资产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一次性投资在初始时点上投入的金额在当时来看也许比较高,但多年以后来看,这些投资金额往往较小。而定投虽然每次投入金额比较少,但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累计投入是比较可观的。因此定投是一种能够与个人财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理财方式,而不是一种投资策略,与一次性投资是无法比较的。从广义上来说,人的一生中的投资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也是一种分批投入。
  2、定投时机:退出时机比进入时机更重要
  定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弃时机的选择,时机选择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往往会导致高买低卖。对于定投来说,定位中长线投资,应该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在市场低估时进入,在市场高估时退出。由于定期投资的方式使得我们买入成本被平均化,因此中线定投和长线定投进入和退出时机的影响有一定差异。
  对于中线的定投而言,进入、退出的时点都比较重要;对于投资时间在一个市场周期左右或更短的我们称之为中期投资。观察下图,从三条曲线代表的定投平均成本来看,中期定投的平均成本随着进入时机的不同而差异相对较大:震荡筑底时进入的平均成本最小,上涨市进入的平均成本最高,下跌市进入的平均成本居中偏小。因此震荡筑底时正是开始定投的最佳时机。中期定投的平均成本随退出时机的不同也有所波动。从折线表示的回报来看,回报对退出时机因素比较敏感。再结合成本来看,中期定投的收益率对进入时机和退出时机都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对于长线定投来说,进入时机相对不重要,较重要的是退出时机。对于投资时间大于一个市场周期甚至更长的我们称之为长期投资。观察下图,在定投时间超过一个市场周期之后,定投成本最终将趋近于较稳定的水平,与进入时机关联较小。但由于回报对退出时机仍然非常敏感,因此长期定投的收益率仍然对退出时机敏感,但对进入时机不再敏感。

图 3 长线定投对赎回时间更敏感

  3、定投时间:长期定投盈利概率高
  目前普通基金投资者在定投上往往难以长时间坚持下去,尤其是市场持续下跌时,断供现象非常普遍。定投能够获利是建立在股市虽然短期存在周期波动,但长期趋势向上的基础上的,在一个市场周期以内就放弃定投往往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以深证成指为例,假定投资者每月定投一次深证成指指数基金。我们计算了从2000年1月到2012年6月任意定投一年、三年、五年和七年的年化收益(按月滚动计算)。由于定投资金是分批投入而非期初一次性投入的,因此这里我们分别计算了简单收益率和内部收益率,如下表所示。其中,简单收益率的计算将所有投入资金进行直接加总与期末资金量进行比较,即不考虑时间因素,假设所有资金一次性投入。相比之下,内部收益率更能够代表定投的实际收益率,即考虑时间因素,根据投入和赎回的现金流计算出的内部投资收益率(IRR)。
  表1 定投坚持时间越长,盈利概率越高
定投时间年化简单收益率年化内部收益率
年收益均值年收益最高值年收益最低值盈利概率年收益均值年收益最高值年收益最低值盈利概率
定投任意一年10.01%153.31%-51.36%50.36%24.57%365.78%-77.66%50.36%
定投任意三年9.20%67.94%-10.70%63.48%17.92%132.59%-20.81%63.48%
定投任意五年10.53%39.17%-4.81%75.82%19.61%71.26%-9.62%75.82%
定投任意七年12.94%26.58%3.73%100.00%23.74%46.97%7.21%100.00%

  从年化收益率的均值来看,无论定投一年、三年、五年还是七年,不考虑资金投入时间价值的简单收益率均值在9-13%之间,而考虑了资金投入时间价值的内部收益均值高达17-25%,定投深证成指基金的收益明显高于银行存款的零存整取收益。
  从年化收益率的最高值来看,在某一特定期间内,基金定投的收益可以达到更高水平。以年简单年化收益率为例,定投一年最好年收益可以高达153.31%,定投三年的最好年收益可以高达67.94%,定投五年的最好年收益高达39.17%,定投七年的最好年收益率高达26.58%。但从收益率的最低值来看,任意定投一年、三年还是五年都可能出现亏损,但亏损幅度和概率都随着定投时间的延长而降低,任意定投七年则没有出现亏损现象。以简单年化收益率为例,定投一年最差的情况年亏损高达51.36%,而且盈利的概率也只有50.36%,而定投三年最差的情况年亏损只有10.70%,而且盈利概率升至63.48%,而定投五年最差的情况仅年亏损4.81%,而盈利的概率高达75.82%,定投七年最差的情况也有3.73%的年收益率,盈利的概率高达100%。
  以上数据这一方面说明长期来看定投基金可以获得超越银行存款的收益。另一方面也说明定投基金时间越长风险越小,盈利概率越大。如果仅仅因为短期定投收益不佳就放弃定投是不合适的。建议投资者定投最短时间应达到3~5年。
  4、定投选基:应选择业绩良好、波动性高的基金
  4.1定投业绩好的基金收益更高
  对于一次性投资,业绩好的基金收益更高,对于定投也是如此。在下图中,基金1的价格从3涨到了13,基金2的价格从3涨到了18。计算出基金1定投平均成本是6.55,基金2定投平均成本是7.85。得出基金1的单位收益是6.45,基金2的单位收益是10.15。定投业绩好的基金收益更高。

图 4定投业绩好的基金收益更高

  4.2净值波动大的基金更适宜定投
  定投的收益率除了受基金业绩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定投与一次性投资的另一点区别是,在起始净值和最终净值一定的情况下,一次性投资的收益能够准确计算,但定投的收益率会因中间买入成本的不同而不同,净值波动率也会对定投收益率造成影响。
  净值波动较大的基金更加适宜定投。举例来看,在下表中两只基金的净值均从1.00涨至1.10,历史平均净值相同(均为1.02)。但基金1净值波动较大,结果显示基金1购买的总份额更多,整个定投的总收益率更大。

2对于定投,基金净值波动越大越好
项目基金1基金2
净值买入份数净值买入份数
投资过程1.001000.001.001000.00
1.05952.381.001000.00
1.15869.571.001000.00
0.801250.001.001000.00
1.10909.091.10909.09
平均净值(成本)1.021.02
净值标准差0.13510.0447
总买入份数4981.044909.09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注:假设每期投入金额为1000个单位

  总体来看,在选择定投基金时,应选择业绩良好、波动性较高的基金。
  5、定投收费模式:超过4年可选择后端收费
  对于定投收费该选择前端收费还是后端收费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坚持长期定投的前提下,后端收费将优于前端。后端收费通常在持有期延长后费率将递减甚至免去,因此长期定投采取后端收费方式能够降低部分申购费用;再者,后端收费能够增加投入金额从而增加投资回报。由于不同基金前后端申购费率有所不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几种代表性的收费模式。
  5.1后端申购费率上限等于前端的,选择后端
  以A基金为例,它的申购费率结构如下表所示。由于后端申购费率的最大值为1.50%,与前端申购费率相同(假设定投金额小于100万),因此定投选择后端收费将好于前端收费:当定投时间小于1年时,后端收费与前端完全相同;定投时间大于1年时,后端收费将比前端收费便宜。

3 A基金的申购费率
前端后端
条件费率条件费率
0万<=金额<100万1.50%0年<=年限<1年1.50%
100万<=金额<1000万1%1年<=年限<2年1.30%
1000万<=金额每笔1000元2年<=年限<3年1.20%
----3年<=年限<4年1%
----4年<=年限<5年0.50%
----5年<=年限0%
资料来源:wind

  5.2后端申购费率上限大于前端的视定投时间而定
  B基金的申购费率情况如下表所示。在定投选择后端收费的情况下,最近1年的定投申购费仍需要按1.8%水平收取,1年以前定投的份额才可以享受较低的费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算出在定投时间超过两年时,后端收费将低于前端收费;定投不足两年的情况下,后端收费将高于前端收费。

4 B基金的申购费率
前端后端
条件费率条件费率
0万<=金额<100万1.50%0年<=年限<1年1.80%
100万<=金额<1000万1.20%1年<=年限<3年1.20%
1000万<=金额每笔按1000元收取3年<=年限<5年0.60%

5年<=年限0%
资料来源:wind

  5.3后端模式无法享受申购费率打折
  选择前端还是后端收费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后端模式无法享受申购费率打折,而目前通过银行或者直销渠道购买基金,采取前端收费模式往往可以享受4折~8折不等的申购费率折扣。以上面的B基金为例,如果使用工商银行(3.78,-0.02,-0.53%)卡在网上直销渠道进行定投,前端申购费可以打4折而降低为0.6%,与持有期限5年以下的后端费率相比具有明显优势。通过计算可以发现,在前端申购费率降低为0.6%,后端费率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定投基金超过9年,后端收费才低于前端;定投时间小于9年的,前端收费将更加有利。
  更为常见的折扣是前端申购费打8折。以上面的B基金为例,如果前端申购费打8折则降为1.2%,在此情况下定投时间超过4年则后端收费更加有利,小于4年则前端收费较便宜。
  5.4后端模式可以提升投入金额
  如果采用后端收费模式,在申购基金当日所有资金将全部用于购买基金份额,而不会扣除申购手续费。从这一点来看,站在市场长期趋势向上的假设基础上,后端收费模式能够提升总的投入金额,在收益率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6、定投分红方式应视定投时间而定
  对于定投应该采取现金分红还是分红再投资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视定投时间而定。在长期定投中(定投时间长于一个市场周期),假定市场长期趋势向上的前提下,分红再投资无疑可以通过增加投入金额从而获得相同收益率下的更大回报。在中期定投中(定投时间在一个市场周期左右或更短),考虑到基金往往在净值上涨后分红,分红过后市场出现冲高回落走势的概率较大,带动净值下跌,因此选择分红定投,收益及时落袋为安,也可以适当降低中短期市场回调的损失;但采取现金分红模式没有解决所分得的现金再次入市的时机问题。
  另一方面来说,分红应采取现金还是再投资方式可视其为一个择时问题。对于中期的择时我们建议可以视当时的PE水平而定。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如果PE处于低位,更加适合分红再投资;而如果PE处于高位,则现金分红将更有利。
  7、现有智能定投模式介绍
  智能定投是建立在传统定投基础上,进行适当择时操作的投资方式。它一方面保留了普通定投的机械化、降低主观操作风险的优点,另一方面又通过数量分析方法进行模糊择时,优化投资成本。从目前主流的智能定投来看,主要可以分为改变定投增量和改变存量两种方式。改变定投增量模式对过去已投入的资金不再计较,只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判断定投增量的高低,这种方式对于定投成本的改善是缓慢而稳健的。改变定投存量模式则是根据市场情况对已投入的资金进行统一的处置,这是一种介于定投和一次性投资之间的一种较积极择时的投资方式,相对激进,风险也相对较大。
  7.1改变定投增量模式
  市盈率判断相对高低估区域法
  海通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根据历史市场市盈率的变动区间,判断目前市场PE是相对高估还是低估,从而指导进行较低金额还是较高金额的定投。从股市历史走势来看,点位的走势与市盈率的高低具有较高的拟合度。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在市场高估时减少定投金额,在市场低估时提高定投金额,能够在中长期优化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
  均线偏离法
  用均线偏离法确定定投增量的金额,借助了技术分析手段,主要原理是认为股价走势中长期来看将回归均线。在股价偏离均线较大时,应相应地调整定投金额:在股价大幅高于均线时,应减少定投金额;在股价大幅低于均线时,应增加定投金额。均线偏离法也可以对应不同的偏离度,设定不同的定投金额。
  指数点位偏离法
  指数点位偏离法通过指数点位相对于初始定投时指数点位的相对高低,来确定定投金额的多少。在点位高于初始点位时减少定投金额,在点位低于初始点位时提升定投金额。长期来看,该方法的平均成本将围绕或者低于开始定投的初始点位,从而起到优化持有成本的作用。同时也能看到的是,该方法的投资效果对开始定投的时机较敏感。
  平均成本法
  移动平均成本法从持有人成本的角度考虑,在能够降低平均成本的时候多投,在不能够降低平均成本的时候少投,从而优化投资成本。具体来看,该方法计算投资者历次定投基金的平均成本,在基金净值低于平均成本时提升定投金额,在基金净值低于平均成本时降低定投金额,这样使得平均成本在市场处于低位时较快下降,在市场处于高位时较慢上升。在这种方法中,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最新基金净值与平均成本的差距来确定具体投入金额的多少。
  7.2改变定投存量模式
  趋势定投基金转换法
  趋势定投法借助于技术分析工具判断市场未来的趋势,确定应该投资的基金类型,并将所持有的基金存量全部转换至相应的基金类型中。这种智能处理方法主要通过均线的形态判断市场未来的趋势。如果短期均线上穿长期均线,则判断未来市场将走强,则买入高风险基金,并将所有持有基金全部转为高风险基金份额;如果短期均线下穿长期均线,则判断未来市场将走入,买入低风险基金,并将所持有基金份额全部转入低风险基金中。
  7.3自主调整模式
  上述改变增量模式和改变存量模式都是通过系统进行量化分析后指导投资者进行更优化的定投。除此以外,部分基金还提供给投资者自主调整法,进行更为灵活的定投调整。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对市场和自身投资情况进行判断,来确定和灵活调整定投周期、定投金额、定投终止时间。如定投周期在单周、双周、单月之间切换、自主变更定投金额等。这种模式赋予了投资者在调整定投周期、定投金额与终止时间上的自主权利,增强了投资的灵活性,但并没有加入一些智能化分析手段来帮助投资者判断如何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