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级运放的增益

楼主(2012-07-20):
对于多级运放增益是如何分配的,增益好像是越来越大,为什么要这样。如果是运放输入端失调的话,那不应该越小越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Gm一般是越来越大,不代表增益也要越来越大

网友:
从噪声,线性度考虑,应该第一级越大越好吧,增益的分配按照SNR和线性度的级联公式来算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速度优化来讲,一般要第二第三级GM大些

楼主:
回复 2# feynmancgz Gm越大越好,是因为等效输入噪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是指SR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Gm越来越大,不是说这样就越来越好
   Think about stability!
   可参看Sansen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