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之后做sta时,是否还需要set_load的约束?

楼主(2012-07-20):
求助,如题
在完成pr后,提取了spef文件,读给pt。

那么是否还需要原来约束用的set_load,已经set_drive set_driving_cell等?

个人感觉可以去掉了,
我只在dc做预估的时候用到,pr的约束里面都不加这些了。

求助,这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1# AveryYoung 仍然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仍然需要,是否指代:sta时需要设置这个三个约束,但是pr的时候可以不用?还是说,dc到pr到sta都需要这三个约束?

我一直认为set_load是dc时才用到的预估容性负载,
至于set_drive和set_driving_cell我也是只在dc的时候去约束一个驱动电阻。

网友:
spef 文件只是抽取芯片内部RC寄生参数时序文件,而set_load是芯片PAD驱动外部负载的能力,也是反映PAD
驱动延迟,set_load的值不一样则PAD的输出延迟不一样,看芯片外部负载情况,所以做静态时序分析还是要加的
不加就是默认值,有肯能端口时序会过于乐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问问,设计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时序,“传输延时”也就是transition time,能影响时序的也就是一个RC延时导致的。

那么最后肯定要将结果反映到delay time上,再最后也就是buffer的问题,有没有违例,有没有加上buffer等等。

因此,set_load的大小估计就显得很重要,如果设计带有pad,这个好说,我可以拿foudary的文件,查查库,然后根据文件信息给out port 加上约束。

但是如果设计没有pad,而是一个数字设计,最后要个模拟部分一些信号连接起来,那么这个set_load要怎么办,还有set_drive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个人觉得带PAD的设计,set_load也不好估计。要去和板级的工程师讨论。如果你的设计output port连的是模拟模块,可以将模拟模块当成黑盒子,请模拟的工程师给出这个输出端连接的load。或者将数字设计和模拟设计整在一起,让工具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对于带pad的设计,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楚。

pad是有in和out两个端口的,set_load是对out这个对口做约束么?我感觉这样做的约束不太正确

因为,如果这个set_load导致最后的一些时序,或者是transtion time有违例,需要工具加buffer的时候,那么是加在哪,会不会加到pad的out端口的后面?但这个不太合理呀,因为pad在我的约束中已经加上成为dont_touch属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这个set_load导致最后的一些时序,或者是transtion time有违例,”需要的是调整PAD的选型,不同类型的PAD驱动能力不一样。

网友:
    个人觉得 应该flow最好这样 pt read pr_netlist , source sdc , read_para spef, set clock signoff margin and si ,analysis timing

网友:
回复  mnluan

    你好,对于带pad的设计,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楚。

pad是有in和out两个端口的, ...
引用 网友C:

    set_load  只是模拟一下输出的驱动,一个都是给一个相对保守的驱动能力给片外,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margin在输出端了,load大,在以这个port 为end point的 timing path中,工具就会报一下到这个port的timing violation 和对其进行优化,而不是在pad后面做所谓的优化了

网友:
至于set_drive和set_driving_cell我也是只在dc的时候去约束一个驱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这个port为end point”,这里的port是指代pad的输出端口还是输入端口?

”工具会对其优化“:是采用什么样的优化?对于一个foundary给定的pad,而且综合时候会加上dont_touch属性,工具会在哪里优化?

网友:
    当然是输出端口了,pad本身自然不动了,但是regout这一级的路径上的cell 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否是说,优化了reg2out(代码中的输出端)可以改善pad的输入端的时序等,最后就会影响到pad的输出端,从而满足set_load所预估的约束?

网友(2013-05-25):
请教前辈,icc中运行Rail分析,在终端里显示“Invoking PrimeRail”,但PrimeRail窗口就是不出现,

请问什么原因?感激涕零。

详细请看看我的求助帖子,如下链接: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highlight=primerail

网友:
请教前辈,icc中运行Rail分析,在终端里显示“Invoking PrimeRail”,但PrimeRail窗口就是不出现,

请问什么原因?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