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怎么启用v2lvs呀?

楼主(2012-07-20):
如题,我在terminal里面输入v2lvs,说没有这个命令。

网友:
v2lvs是calibre自带的程序,去calibre的安装路径下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设置才能用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路径需要设置一下呀,不然找不到这条命令的。

网友:
csh
set path = ( $path /calibre_path/bin )

楼主:
回复 网友C:

    .csh里面设置了的,但就是用不了v2lvs,我的calibre版本是v2009.3_15.12;
我发现有个v2cdl,但功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确保你的 /calibre_path/bin/下面的确有 v2lvs ,然后按我说的设置上去
    那新起个terminal 或者source ~/.cshrc
应该就找到了
which v2lvs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2-12-06):
的确是这样的 它是mentor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