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大神,关于Cadence spectre 仿真中变压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07-20):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在用cadence spectre仿一个交流电路的时候,用到了analogLib里边的变压器 xfmr 这个元件,该元件参数设置里边只有三项:元件个数,初级绕组匝数,次级绕组匝数,但是,我仿的这个电路与变压器电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元件的电感能否设置大小,或者说如何测量它的电感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搭变压器,用电感,然后还有一个耦合系数的模型加进去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耦合系数的那个模型是什么啊,是一个压控电压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叫 mi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这个mind 没有引脚啊,加进去怎么放置呢,如果我搭一个变压器,是不是得用2个电感+1个mind,他们之间如何连接啊,谢谢大神! 辛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对了啊,你看mind里面设置,你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看我设置的方式正确麽,两侧的电感需要设置参数麽,mind里边的参数该如何设置啊,另外,跑仿真的时候遇到一个报错,这个什么意思啊,哈哈哈! 麻烦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哪里都一样,靠参数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数设置了吗?电感设好感值,mind设好电感名字和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了,我明白了,你太牛了,多谢大神啊, 哈哈! 谢谢! 辛苦了,祝工作愉快!

网友:
这个不错 可以借鉴设计一个三绕组的

网友(2013-03-25):
正好要做变压器相关的

网友C(2014-06-09):
回复 网友A:

   匝数比在哪里设置

网友(2015-12-14):
回复 网友A:

您好,有一个cadence中多个线路与一个变压器耦合的仿真问题想请教 但好像是权限低不能和您交流?可以给我留个邮箱么?谢谢!

网友(2016-12-13):
这个变比的是电压,我要弄穿心式电流互感器该怎么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副边电压会产生相移,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7-02-22):
求助啊 中间带抽头的变压器怎么弄啊??

网友(2017-05-18):
回复 4# kwankwane   你好,请问一下cadence里面pmind和mind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D(2018-12-03):
没用啊,在mind里填上电感的名字,还是报错啊

网友(2020-01-14):
要抽头的变压器可以用xfmr自己搭建,也可以用analogLib里面的ideal_balun,单端转差分的device,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端口的接法。

网友:
太优秀了,学习了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D:
没用啊,在mind里填上电感的名字,还是报错啊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报错

网友E(2020-06-17):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搭变压器,用电感,然后还有一个耦合系数的模型加进去就行

请问这个mind系数可以设置大于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mind系数可以设置大于一吗

可以

网友(2020-11-20):
请问这个模型 如何添加漏感。我在初级绕组串了一个电感,然后初次绕组上的电流会振荡。如果将K的系数设为0.98,也会出现振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2021-04-15):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想知道扎数比怎么设置,请问你那边解决了吗?

网友G(2021-07-05):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mind系数可以设置大于一吗

k=1 就代表了完全耦合,k不可能大于1

网友(2022-03-28):
引用 网友F:
嗯,我也想知道扎数比怎么设置,请问你那边解决了吗?

sqr(L12)

网友:
引用 网友G:
k=1 就代表了完全耦合,k不可能大于1

带抽头的电感如何设置呢》?谢谢!

网友H(2024-04-04):
引用 网友D:
没用啊,在mind里填上电感的名字,还是报错啊

你好,前辈,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的报错提示:    ERROR (SFE-51): Name conflict: value `L1' of type `scalar subcircuit instance' encountered. Expected value is of type `scalar instance'.我感觉设置的都对,mind很好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前辈,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的报错提示:    ERROR (SFE-51): Name conflict: value `L1' of typ ...

解决了,用理想电感就好了

网友I(2024-12-08):
我想知道匝数比怎么设置,可以请问大神这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2025-03-23):
引用 网友I:
我想知道匝数比怎么设置,可以请问大神这是什么意思吗

请问你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我也想知道扎数比怎么设置,请问你那边解决了吗?

请问您现在知道理想电感做变压器怎么设置匝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