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TC的时钟停振自动检测电路原理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2-07-20):
最近看了几个rtc实时时钟芯片的资料,发现有几款内部包含一个32k晶振的停振检测电路,而且整个芯片的标称功耗就0.5uA@3V左右,片上应该没有其他时钟去检测它,我不是做模拟的,想请教一下这种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用一路电流去给一电容充电,后面接反相器(或者比较器),如果有时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使电容放电,如果晶振停了,电容会充满,比较器状态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