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理想运放在哪个库里?谢谢

楼主(2012-07-20):
Cadence里面哪个库有理想运放,同时这个运放可以修改增益和带宽吗?谢谢。附:我想对运放这两个参数扫描,看看对滤波器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
貌似,没有理想运放,使用VCVS搭一个就行了,增益设置成100000,就行了,很理想!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啊,ahdlLib里面有

网友(2012-09-14):
我试试看

网友(2013-02-07):
functional里边的opamp要怎么用?貌似没model,那给这个东西什么意义?

网友(2023-03-25):
在ahdlLib中,op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