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XP公司的Varicap diodes 器件怎样加入SPICE模型到ADS当中

楼主(2012-07-20):
请问哪个知道NXP公司的Varicap diodes 器件怎样加入SPICE模型到ADS当中呢?就是有个后缀名为.prm文档,是SPICE参数来的,但不知怎么使用到ADS中进行DC模拟?有遇到过的兄弟请求告之。谢谢!!

网友:
如果你用任何txt editor把.prm文檔打開來看, 其實只是pspice diode model的4個參數列表, 例如BB135.prm
---------------------------------------------
Fit-Range: 0-30V

+ RS=.7
+ CJO=23.179E-12
+ M=1.0368
+ VJ=2.4894
----------------------------------------------
你可以參考任何Pspice diode model的文件說明, 就會知道, 至於怎麼建立diode model, 我簡單說一下
1. 在新建schematic放入器件Diode, 然後再放入器件Diode_Model, 注意Diode的"model"名稱要指向Diode_Model的Instance Name, 譬如DIODEM1
2. 在Diode的兩端各接上Port, 然後點擊Menu Bar的View-->Create/Edit Schematic Symbol, 進入電路符號編輯頁面, 選擇你要的符號, 然後跳回原來的schematic頁面
3. 双擊Diode_Model器件, 然後把.prm文檔裡的4個參數值鍵入, 存檔
4. 這樣就完成了

网友(2018-09-04):
非常感谢大大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