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咨询下bipolar运放中器件作用

楼主(2012-07-20):
下图是GRAY书feedback那章中一个bipolar op-amp ,不太理解器件Rd和Cb的作用,书上讲的是Cb is a large bypass capacitor used to decouple the bias circuitry at the signal frequencies of interest, 另外Rd构成的反馈回路会不会影响稳定性?多谢指导

opamp

opamp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如你说的,Cb是个很大的电容,交流信号都被bypass掉了,这样这条支路只是起到bias的作用
   不会影响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只是直流偏置作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