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_N65_SP8M5x2z中的5x2z的具体含义?

楼主(2012-07-20):
听人指导的:5x2z是指5层薄金属,2层厚金属。

这些参数是哪给出的定义呢?听说还是y?还有其他的么?有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参数含义的文档?

是看tf文件的unitmaxThickness参数?

其中x,z所指的是一个范围,还是有最大的thickness上限?

网友:
5x是指metal1以上的中间这5层的金属厚度,2Z是2层z厚度的厚金属,最高层的厚度跟封装有关,个人认为xyz 是一个范围,对某种固定工艺来说是固定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 ,那y指什么?还有其他的参数吗?

网友(2013-12-17):
X:1X rule(100nm)
Y:2X rule(200nm)

网友(2020-07-10):
TSMC_N65_SP8M5x2z   首先 8M 是8层金属   5x 是使用5层x 类型的金属做连线(不同类型的金属,过电流能力等不一样)+2z 是说 顶层和次顶层使用z型金属做走线+默认的M1  这样子一共是8层  sp 应该是single poly的意思,单层poly   就是1P8M的意思

网友(2021-12-13):
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2022-04-12):
想问一下tsmcN65工艺的说明文档放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