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带有源负载的差动电路

楼主(2012-07-20):
如图,一个以有源电流镜为负载的差分放大电路,基本上所有的分析过程都是:Vin1增大后,Id1增大,Id3增大,因为镜像电流源,所以Id4也增大;同时因为电路,Id2减小。怎么理解Id2减小而Id4增大?他们处于同一条导线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这样分析电流增大、减小的分析是很讨厌的
   最好是看小信号电流的流动分析电路
   而且Id2和Id4是两条导线,他们之间引出去一个输出端
   自然就是两条导线了啊
   你认为是一条导线,是因为你一直看的是直流
   但我们分析的是交流信号,对交流信号,这是两条导线

网友:
输出端,vo2处即使不接负载电容,也有寄生电容,rd4与rd2的差值会对这点的电容充电,从而使得vo2的电平上升,进而可能使T4进入线性区(当然也可能是由于T4的沟道调制效应)使得rd4=rd2,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