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Utilization设置的依据?

楼主(2012-07-20):
在特定工艺下,一般情况下是设置为50%~80%,请问这样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呢?

如果是65n,utilization设置过低,会使时序变差吗?

补充一个问题:影响时序的有线延时与器件延时,哪个是主要因素呢?

网友:
    这个 根据design不同而不同,有些design 线逻辑关系多,congestion严重,或者routing的layer少,如只用到6M,相应的utilization要低一些了,
反之亦然,不过,一般后面place 和routing都要try 几次才敲定合适的利用率。
40nm 尤其是28nm以下 线延时明显增大,与cell delay相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utilization设置过低,会使时序变差吗?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利用率过低,走线过长,从而造成时序变差?

网友:
回复  yiyeyo

    utilization设置过低,会使时序变差吗?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利用率过低,走线 ...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啊,timing driving place nearby  fine,and routing will be also smooth, from those point, the timing will be improve if the utilization not very low for cell delay mainly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