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输出采样点的问题。急求。。。。

楼主(2012-07-20):
对于DAC的输出采样,小弟一直有个困惑,
1.对输出波形进行采样,如果采样在正好有glitch的部分不是SFDR很差吗?那如果采样在setting好一段时间的部分,SFDR不就好了吗?那我们做FFT的部分采样点到底应该在哪里啊?
2.paper中提到的RZ的输出,如下图:
2012-07-20 16-30-41_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  一半有数据,一般无数据,那我们在有数据的哪一部分采样啊?中心点吗?不同的点采样计算出的SFDR应该都不同吧?
还有就是对于RZ的输出,如何将其变为模拟信号啊?中间有一半周期为0呀?

楼主:
忘热心人解答.....

网友:
很多种dac输出的模拟信号l连续时间都要用,加所谓的smooth filter,这个时候对毛刺有严格要求。
不知你所说的是何种应用。若是每个周期只采一个点,时钟能否调延迟避开毛刺?
还有请教你RZ类型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per上说是减少了harmonic啊,我想是的吧。个人觉得应该取到毛刺的点,这样做出的DFT才正确。是不是啊?

网友:
做DFT分析当然应该取到settling好的点出来的结果才比较好一些啊

网友:
作为dac应用,默认就是输出信号是连续的,所以一个周期采一个点是不对的,必须采足够的点才行。这和ad的情况完全不同。

网友B:
回复 楼主:
1、第一个问题
    对DAC输出做DFT需要分两步,每一步做出来的频谱要学会正确解释它的含义:
   (1)每一个时钟周期做一个点,这个点应该位于“自己”认为最稳定的地方。这样得到的频谱可以用于解释幅度域的信息,包括:输出电阻、失配等等信息。注意:这个频谱不是真实的DAC输出频谱,差别很大;
   (2)每一个时钟周期做2^n个点(n具体多少取决于器件特征频率,采样频率,带宽等,一般原则是越大越好),这样得到的频率就将DAC输出的所有信息就都采出来了,这个DFT频谱就与实际输出接近了。
2、第二个问题
     RZ不是指码字为零,而是指输出两端电流或电压相等,从而差分输出为零。为了实现差分零,只需要p端开关所有码字之和=n端开关所有码字之和 就行了。
     对于高速DAC,由于输出稳定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下一时刻幅度会收到上一时刻幅度影响,从而产生码相关效应。RZ可以减小这种效应,从而减小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后来看了DFT的相关意义,明白了,做DFT一定要取很多点,不能只取一个,由于采样时间短,这样FCLK就大,做出的频谱更加接近analog的频谱,所以取一个点是不对的。
关于RZ的含义,谢谢解答,明白了。其实可以控制输出的占空比,让zero的空间小点,这样通过LPF的power就会大些。。。

网友(2012-08-26):
回复 网友B:

那敢问DRRZ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4-02-18):
   DAC的输出是由台阶构成的,做DFT分析不能只对一个台阶采样一个点吗?是要采样很多个点吗?一个台阶一般去多少个点

网友(2018-11-14):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2-08-24):
通常取樣都是取最穩定的那點,比如已經在 +- 1/2 LSB以內

网友C(2023-04-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1、第一个问题
    对DAC输出做DFT需要分两步,每一步做出来的频谱要学会正确解释它的 ...

大佬早上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怎么衡量电流舵DAC开关源节点扰动的非线性扰动对SFDR的影响呢,有没有具体的公式模型。
一般用什么方法减小源节点的扰动呢。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C:
大佬早上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怎么衡量电流舵DAC开关源节点扰动的非线性扰动对SFDR的影响呢,有没有具 ...

根据你这篇论文里的结论,可以调整开关交叉点,其他的方法同求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