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后的violation修复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7-20):
我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没有violation,然后用PT进行STA存在max fanout和max transition的violations,
想问我要在encounter中通过插入buffer修复max transition的violation,是在encounter流程的哪一步呢?
是在place standard cell 步骤后,在有violation的net上插入buffer,然后要重新布线吗?这样就相当于整个后端重新做了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帮忙给稍微说一下吧~~

网友:
当然不是了,eco 布线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当时是已经插入了standard cell filler 然后提取寄生参数 进行的 post STA
   如果要插入buffer 应该把filler去掉吧?
    在修改过程中 如果不想每次都插入删除filler,直接先不插入filler 就提取寄生参数,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问题,只要保证buffer不跟filler重叠就可以了。可以不插filler直接PT S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

网友(2013-05-25):
请教前辈,icc中运行Rail分析,在终端里显示“Invoking PrimeRail”,但PrimeRail窗口就是不出现,

请问什么原因?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