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电流镜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7-20):
左边的电阻下面是一个电流为200p的电流源,现在要把它镜像到右边电阻所在的那个之路。问一下最右边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从仿真结果来看最上面的一排pmos管全部都处于线性区。
如何镜像电流的?

网友:
就是一个高摆幅电流镜,最右边提供偏置,最上边两管子构成电流镜,中间加了个有点像chopper的东东

网友:
这个电流镜效果并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镜像效果还好,两路电流分别为203p和204p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间的标注的是噪声消除,不知道具体原理是什么。这个电路把两个零电阻上面的mos管直接短路的话,右边支路200p镜像的电流过来就变成2u了?
问下这是什么原理?
右边部分是怎么消除失配的?

网友:
low noise current amplifier, feedback improves accuracy

楼主:
回复 网友C:
how dos low noise current amplifier work?
and where is feedback?
the pmos in the right part,w/l=2/80.
the pmos in the front of middle res,w/l=4/5.
how dos the feedback work?
are they a current mirror?

网友:
200pA?太小了

网友:
变2u是因为pmos沟调影响吗?去掉共栅管后左右vds差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没看懂你在画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因为沟调的影响,变2u时,上边pmos全进入饱和区了,vds大概是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