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的power planning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7-20):
请问在ICC的power planning时,希望rom和ram区域没有power strap和各种signal该如何设置?

网友:
加place blockage 就可以了

网友:
  add  routing blockage to block the unwanted layers and vias

网友:
做不出来很烦躁

楼主:
嗯,谢谢了,搞定了。而且可以实现某个区域没有器件和布线,可以实现数模混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