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mality 出错请教

楼主(2012-07-20):
我在用fomality 做rtl与综合出的网表进行验证时,在读入rtl网表时出现如下错误:

Loading verilog file '/home/niu/this/65n/rtl/this_top.v':
Error: Expected identifier but found '['
at line 944 in '/home/niu/this/65n/rtl/this_top.v'. (SVR-4)
Error: Premature end-of-file reading '/home/niu/this/65n/rtl/this_top.v'. (SVR-6)
0

我的网表中对应的语句是:
reg [31:0] d_tg_i_reg;

我是直接读入的rtl网表和综合后的网表。

我找不出出错的地方在哪里,请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基本的语法类错误:Error: Expected identifier but found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2015-12-14):
通常是前面的代码少了个分号或者在行结尾多了什么无关的东西,比如 \  / 之类的

网友(2016-03-22):
三楼说的对,应该是你这句话上面某处有语法error导致的,你再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