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phase buck converter

楼主(2012-07-20):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 是multiphase buck converter 的结构 由于每路中所用电感的电感值和寄生电阻都不一定相同 如何实现各路电流平衡?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模式加一个均流电路就好  根据spec的精度,选择适合的均流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用电流模式么?我用的是hysteretic. 均流是通过改变每路的占空比实现么?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向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的电流模式,应为易于均流是他的一个显著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