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模拟电源

楼主(2012-07-21):
请问有人知道左边一部分是什么作用吗?能具体分析下吗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真的好全啊,谢谢分享了,希望以后多分享些!

网友:
应该算是启动电路的一部分吧,作为产生启动电流电路的负载
另外还具有钳位的作用
M10漏端电压被钳位在  二极管+Vgs  数值上或者小于这个值(视MOS res取值大小)
M10漏端电压过大后会导致M7没有电流(电压变大,导致Q81关断,导致Q84基极电位变为地,也被关断,从而基准反馈环路没有电流,从而导致Q85基极电位变低从而关断),这样基准就由工作变为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