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换库电容值设置的对应~~

楼主(2012-07-21):
如图,从tsmc0.18换到gsmc0.18的库,这个mim电容的参数设置怎么填才能和原来的对应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只让它宽长一样是不行的,因为每个工艺里提供的器件单位面积的电容量是不同的,你自己要进行换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g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