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期待大牛解决:开关电容PNOISE仿真结果分析

楼主(2012-07-21):
电路图左部分所示,图右部分为PNOISE仿真结果分析。
报告显示:
发现电路中三个开关的RS/RD噪声占了总噪声的80%。

RS/RD噪声为源漏两端的连接电阻。这怎么可能这么大,这个结果是否合理?

期待大牛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看来上论坛的牛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和kt/c的结果能对应上。再就是变变管子尺寸,变变电容大小,变变时钟周期,看看这个结果是否可靠。pnoise从理论上来说是比较准确的,不过在实践中我也碰到过和之前近似理论不一致的时候,或者结果不是很稳定的情况。至于是什么原因,比较难说。

网友(2012-11-27):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做pnoise的仿真,不过才刚开始,是不是要先做pss的仿真啊,求lz解释啊

网友(2019-12-18):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是用的pnoise仿真,我仿的是混频器,也是主要就是开关管的rs,rd噪声太大了,以至于影响整个噪声性能。不知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