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model library setup

楼主(2012-07-21):
小弟初学模拟电路,正在学cadence仿真,遇到一个小问题,在模拟环境仿真时,不知道该如何设置model library  恳请各位师兄给点帮助!  就是右下角的section 和 Browse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Browse就是选择你需要的model library,首先library得先在你的电脑里面有
   section就是选择工艺角,tt,ff,ss,fs还是sf
   可打开library文件查看你使用的library是如何定义工艺角的名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意思就是选仿真模型(model),bowser 就是选择一个文件一般.scs结尾的(适合spctre),然后这一个model文件里面一般会定义很多段,你打开就会看到,比如mos管,有tt段,ss段等,电阻有restypical段等,电容有 pip段等。需要哪个加哪个,不然仿真时候报错————没有定义的器件。每个工艺库有一个或多个scs。cadence自身也带一些scs文件用于analogLib,functional等的模型。
厉害的工艺厂商,有个cdsinit,或者libinit文件会自动加载相应的model的scs文件。。。需要对skill比较熟悉。
步骤就是 brower 》 然后在section选上段(比如tt) 》然后add 。。

网友(2014-12-09):
学习中,楼上的回答有一定作用!

网友(2015-04-13):
学习,怎么我找不到.scs

网友:
我的cadence里面貌似也没有.scs文件

网友(2016-10-30):
找个高手指点,快速又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