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slew rate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2-07-21):
运放slew rate时侯不是大信号行为吗,跟线性工作期间的零极点是不一样的吧,可我看很多文章中还是用线性放大期的零极点去算slew rated的时间,这样的结果是正确的吗?求助大家,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slew rate是大信号行为,slew rate之后的settling由零极点决定   拿零极点的方法去计算slew rate是绝对不对的
   不知你在哪篇文章看到的,能否贴出来?
   建立时间中有可能包含slew rate,也有可能不包含
   有可能你看到的论文中是用零极点去计算建立时间
   但他用的是小信号,并没有产生slew rate
   请再次check你看的论文的详细叙述

网友:
版主说得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一般来说, 带宽越大,slew rate也会越大的
而且有很大关系,因为不可能用很小电流做出很大带宽
仅仅增加size并不能大幅度增加,可能增加一倍size也仅仅只能则更加20%的gm,或许更少

楼主:
eetop.cn_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PDF (630.84 KB , 下载次数: 690 ) 回复 2# feynmancgz

    多谢版主回复
就是这篇文章啊 ,据说很经典的
在它的appendix里面,算slew rate 和线性放大转折点Ts的时候,slew rate 期间的零极点不是和线性放大区的零极点用成相同的了吗? 难道是我看错了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文章没贴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看到啊,请再上传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这篇文章啊,确实是经典中的经典
   是这样
   因为slew rate是发生在input处
   而其他你看到的零极点是后面产生的
   slew rate本身是大信号特性
   但不代表input发生了slew rate,其他地方也会产生slew 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但我还是不解啊,倘若一个实际的运放,有可能一部分电路发生slew rate 时候,另一部分电路还在线性放大区吗,即使input发生slew rate,也是对后面电路有影响啊,后面的电路还可能在线性放大区吗,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的确
   前级产生slew rate对后级会产生影响的
   他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也是做了假设的
   也就是说input产生slew rate,但后级还是线性工作状态
   因为slew rate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非常nonlinear的过程
   很多东西都要进行线性化,处理起来才方便

   正如paul gray在自己的书里对slew rate进行描述时
   也采用了小信号模型对其大信号特性进行了描述
   要想前级对后级不产生影响也简单,级间用电容耦合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slew rate,在实际电路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要知道slew rate是怎么产生了,是哪些晶体管对哪些电容的充放电限制了slew 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再好好想想

网友:
你肯定说的是那篇Gray早期的作品,呵呵,我个人的理解是他借用小信号的思想来帮助分析slew rate问题,但是物理本质上,在slewing的过程中电路已经存在很大的非线性了,gm这个参数不能用了,因为小信号建模是对器件某一临域内进行的linear approximation,对于大信号范围内不适用,但是nonlinear的建模又很麻烦,考虑到slew rate和零极点存在一定的联系,就借用小信号分析的方法来分析slew rate。可以帮助理解电路和分析电路参数对slew rate的影响趋势,公式可以不用太care,现实中,用simulation来保证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哈 感觉太近似了,公式的参考意义还会很大吗

网友:
我记得slew rate是和大信号和小信号都有关的。
看哪个更小,有小的决定
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至少定性来看,公式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因为所有的公式都是基于假设和一定程度的理想化而得到的解析表达式,我对公式的理解是,一个量a的变化对另一个量b的影响是怎样,变大还是变小,具体影响多少,就是simulation以及后面版图绘制以及package啊,外围pcb布局布线等步骤需要保证的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讨论,学到很多!!

网友(2012-09-07):
多看多学哈。

网友:
感谢,学了这么久,还是弱,唉.....

网友:
在电路没有进入非线性区工作的时候,建立时间完全是由零极点的相对位置决定的,在进入非线性后,最大的摆率限制着电路的建立时间,但是当负载电容充电到一定程度后,电路又会等效成线性区的工作状态,之后的建立时间称为小信号建立时间,也是由零极点的相对位置决定的。所以当input比较大时,每次阶跃响应的建立都要经过这两个过程。我们关心的是建立的最小时间或者在建立过程中有没有产生震荡。摆率只是一个限制因素。如果单说计算的话就是I/C的那个公式。但是这个值并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因素。
个人理解,求探讨。

网友(2012-10-09):
是可能的,比如高速RX中的前端,往往第一级是个VGA(various gain amp),就是即使第一级对某些信号位发生slewrate的情况下也还是把信号进行处理使得后面的用来做频域补偿的放大器工作在小信号状态。

网友(2021-08-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