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WaveScan作gm-ID~ID-(W-L)曲线图

楼主(2012-07-21):
在CADENCE中用WaveScan作gm/ID~ID/(W/L)曲线图的方法总结,图文并茂

用WaveScan作gm-ID~ID-(W-L)曲线图.doc

操作流程图文并茂

网友:
这个不是更详细吗 Id-w~gm-id曲线的绘制.docx (498.39 KB , 下载次数: 561 )

楼主:
嗯啊,只是文中作者用的是AWD方式作图,作者提出怎样用WaveScan方式,我那个就是在参考文献基础上的一个补充解答而已

网友:
这个不是更详细吗
引用 网友A:

    都下了,谢谢2位。

网友(2013-01-17):
这个想法很高超噢

网友(2013-02-20):
为什么我的实现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实现不了……画出Id/W~Vgs和gm/Id~Vgs两条曲线之后,选择plot vs中的“gm/Id”或者“Id/W”,曲线都没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gm-id 方法遇到衬底偏置效应的管子时,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做过可以用的,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的问题,重新生成图形试试吧

网友:
看了之后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仿真mos管gm/id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衬底偏置效应,个人觉得也不需要去考虑,gm/id的方法主要使用于低功耗电路设计,一般电路工作电压较低,衬底偏置效应对电路工作影响较小,如果要考虑衬底偏置效应,可以预先估计一个衬偏电压,加入进行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的问题,重新生成图形试试吧
引用 楼主:
就是到了最后一步“plot vs”的时候,两条曲线没有变化,没合成一条曲线,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把数据都倒出来,用matlab拟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plot vs。。是在wavescan中操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plot vs。。是在wavescan中操作的
引用 楼主:
我是在wavescan中操作的啊,就是点x轴的Vgs()之后出来的对话框嘛,plot Vs选择“gm/Id”之后没有出现你在文档中得到的那个Id/W~gm/Id的曲线图,之前的Id/W~Vgs曲线和gm/Id曲线一直没有变化……不知道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你的是5141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这种问题有时很无厘头,我的是5141,在Redhat(服务器)和Ubuntu(虚拟机)中都可以用。我也不知道怎么改你的那个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还是多谢哈。不过我还没有用过这种方法去设计电路,我看到很多例子都是关于一个管子或者一对差分对的设计,但是如果有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来说明,可能会比较好理解。请问你有用gm/Id设计复杂电路的例子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合不合你意,我也是学习不久,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非常感谢~~多多交流

网友(2013-05-22):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下载了看看
现在还不会怎么搞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情况···点plot vs 没有变化来着· 你后面解决这问题了么?

网友(2013-06-29):
谢谢楼主 但是为啥我按照你步骤画不出来呢,在Vgs()处双击打开Axis Attribute栏,会出现plot vs (),然后我单击选择ID/(W/L),改变X轴为ID/(W/L),但是图形没有反应啊!!!!求指教

网友(2013-08-22):
回复 网友C:

   我的也是,干

网友(2013-10-30):
我的也是点了vgs()之后,出现plot vs (),选了ID/W之后曲线没有变化

网友:
刚好在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也是没反应啊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3-12-03):
试试,不过gmro怎么仿啊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2014-03-26):
我碰到类似问题,重启ICFB就解决了。

网友:
看看,学着画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要详细一些了

网友:
下下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 正在找这个方法

网友(2014-07-26):
虽然学过,但还是下来回顾一下

网友(2015-11-10):
謝謝您的無私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讚唷~~!感謝分享

网友(2016-01-12):
不知道有没有介绍x轴能改成宽长的?

网友(2016-08-31):
谢谢LZ,请问如何使用呢? 是不是要把这条曲线做成一个表格啊?方便设计的时候查表?

网友(2017-02-23):
楼主这个方法能给出不同沟道长度L下的曲线簇吗?
我试了下如果参变量分析再加入L的话,横坐标就无法改成gm/id了,还是得用matlab.......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11-09):
今天通过这个试了一下,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