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2-07-22):
运放有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我知道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不能用作双电源供电,但是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用作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
所谓单电源运放指的是它的输入输出范围包括地电位,并无不能用双电源供电一说。
反之,双电源运放的输入输出范围可能不包括负电源电位,如是这样,用单电源供电时只要避免输入输出信号接近地电位即可。
“地线”只是为便于理解电路而设置的参考点,而已。

楼主:
    最后一句很受启发,可是前面的东西我不能理解,您是不是表述有误??

网友:
一般, 运放只对其电源和地间电压值有要求,对于参考点取在哪,没有要求.

网友(2012-10-10):
已经被很好的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