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从ISE中直接调用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12-07-22):
hi:

    诸位,我从ISE中直接调用modelsim来仿真,可是在ISE中显示出来的错误时:Failed to map the library!,但是modelsim还是可以启动,我就不明白

了?这个Failed to map the library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帮忙解答下哈!

网友:
小白一个,刚接触FPGA,学习中

网友:
ini文件指定的仿真库找不到吧?

楼主:
哈哈,重新装了ISE和modelsim,问题解决啦!

网友(2016-02-1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把ISE安装文件夹中bin文件夹有个nt子文件夹,里面的modelsim.ini文件中有一段库地址的代码,拷到modelsim安装文件夹的bin文件夹下modelsim.ini文件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