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模拟IC行业主要流行的模块是什么

楼主(2012-07-22):
本人要读研了,导师是做模拟IC的,他让我了解一下最近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给我将,前几年是基准源、轨到轨。那么今年呢?是功率运放模块吗?还是AD或者DA呢?求各位大神给帮忙选个和社会接轨的研究课题,也好开动。

网友:
“前几年的热门领域是基准源、轨到轨”。。。。。
这话说的。。。。。

网友:
学模拟 就需要什么都了解,然后有一个或多个主攻方向再。
dc-dc的公司多(容易卖钱)
ad/da pll学好了可以进nb公司。
其实现实就是,学模拟的很多 硕/博毕业都转行了。干数字的比较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模拟面比较窄,需要的人也少,第二,模拟对经验要求高,不是你想干就能干得好。。

网友:
主要还是国内的低端产业链造成的

网友:
不一定是那种模块吧,其实只要是对应目前的工艺,能实现低电压,低功耗或是高速的设计都可以是比较好的研究方向

网友:
做数字的多是因为上手容易,而且对数字的需求也多,如RTL设计,验证,DFT,PR等。但模拟就不一样了,一般需要个7、8年的积累,需要对电路,工艺多方面的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   我是说大家硕士论文的主流方向啦   不是工业标准的   就像是2012年做那个doherty功率放大器的比较多一样呀  不知道2013年2014年又会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谢谢您的回答
AD/DA里边是不是会用到放大器、滤波、PLL、基准源、振荡器之类的比较基础的电路呢?要是这样子的话,只要做好ADC/DAC转换,就把差不多大部分的内容都了解了一下,多好呀。

网友:
你的导师让你去了解研究方向?那他善长哪方面的呢?你定了方向,他不善长怎么指导你?疑问ing!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导师很nb的  是微电子工艺实验室主任  专门做模拟设计的  应该各方面都能指导我吧  不过他很忙  这不有跑台湾去了  我很少见到他  平时说什么都是打电话的  我也不抱期望让他指导我   我觉得还是得靠自己  不懂的地方来论坛求助一番  然后再和其他老师多交流一下就ok了

网友(2018-02-14):
最近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