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问Synplify 2012 win32XX的疑难问题

楼主(2012-07-22):
Synplify 2012 win32,
用的版上的XXX,在Xp的机器上用以前一直是好使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
一进入选择license通过,但是立刻就弹出对话框——
Please open a web case about this problem,
a Synopsys CAE will then contact you .
......

最早在ISE里调用,有时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清除一下工程文件,或者退出重进就好了。

现在无论是直接启动,还是在ise里用,都是这个问题。
我删除了重装,连注册表都删了好多对应的,还是不行。

但是,我的另一台机器上win7下同时安装的synplify201203,却一直好使,没有这个问题。
到底是CK的问题,还是license的问题(做的时间很富裕,没到期),
还是系统的问题???
真是发愁。 (不想重装系统,因为很麻烦)

网友(2012-10-12):
我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好像连上网之后就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license从哪里找的?

网友:
Do you run it as administrator?

楼主:
解决了,必须插上网线才行,即使是两台机器自己用网线互联也可以。
不明白原理。

cyberly,就是在这里找到的。

网友(2012-11-30):
居然要插网线……我一会试试看。谢谢

网友:
cyberly是什么啊,没有权限

网友(2015-10-21):
我使用201509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的网线已经插上了,就是不能连接互联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