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个远程登陆软件问题

楼主(2012-07-22):
现在公司在配置服务器,以后大家的电脑就相当于终端,windows登陆到linux上面,通过账户,密码登陆。
想问下大家现在用的远程登陆软件是什么。
谢谢啦

网友:
vnc  xsession xmanager exceed等等吧。基于的协议不太一样,后几个是基于XDMCP的 一般linux/unix都是默认安装并打开的,设置方便。

网友:
vnc相对其余几个有个优点,不用担心断线造成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