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电子干扰器的设计分析

楼主(2012-07-22):
抗干扰定时器
  在运用555 时基电路设计而成的定时器电路中,一般都将555 时基电路连接成单稳态触发器,这样连接使得电路设计简单,只需要几个电阻器和电容器就能实现触发功能,但同时也存在外部对555 时基电路2 脚的干扰问题,本电路巧妙的利用了555 时基电路4 脚的强制复位的功能来实现抗干扰的定时器电路。
  一、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原理如图1 所示。
  在SB 断开时,555 时基电路的4 脚通过电阻器R6 与地相连,555 时基电路被强制复位。此时,无论2 脚受到多大的干扰,555 时基电路都不工作。当按下按钮B 后,电源通过二极管VD1 加到4 脚一个高电平,时基电路的强制复位功能解除,同时电源通过电阻器R1 加到三极管VT1 的基极上,使得VT1 导通,电容器C2 通过与VT1 集电极相连后向IC 电路的2 脚输出一个低电平,IC 翻转置位,3 脚输出高电平,发光二极管点亮、继电器K 得电,触点K-1 闭合,插座对外供电,同时3 脚的高电平通过VD2 向4 脚输出一个高电平使得电路自锁。当暂态结束后,电路翻回稳态,3 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K 失电,触头K-1 断开,电路恢复到初始状态。
  二、元器件的选择
  IC1 555 时基电路选用NE555、μA555、SL555 等时基集成电路;R1~R7 选用RTX—1/4W型碳膜电阻器;RP 可用WSW 型有机实心微调可变电阻器;C2、C4、C5、C6 选用CT1 型瓷介电容器,C1、C3、C7 选用CD11—16V 电解电容器;二极管VD1、VD2、VD3 选用IN4148硅型开关二极管,VD4~VD7 选用IN4001 硅型普通整流二极管;继电器K 可根据用电设备的需要选择;三端集成稳压器选用7809 型三端集成稳压电路。
  三、制作与调试方法
  在电路的调试阶段,电路的定时时间可以通过T=1.1(RRP+R5)×C3估算,所以需要改变定时时间可以通过调节可变电阻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