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 cell 如何做到 wide rang 且線性化 電壓對流轉換?

楼主(2012-07-22):
須要 0.5v~ 4v

VCC=5v  0.5um process
Volt to current ...如果不使用 opa 去電壓轉電流 再做電流減法下 , 應該是 gm cell ,但是一般 input range 都是 200~400mv .

且 -40~150度下誤差 < 3% 內 ,  要控制 clock 用的 .
有好的 cmos GM CELL 電路嗎 ?

网友:
同求類似精簡電路..

RF  VCO 應該有用到 gm cell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