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有产品中采用sigma delta 结构的ADC支持的最大信号带宽能到多少呢(>10BIT)?

楼主(2012-07-22):
现有产品中高速ADC大都是pipeline结构,敢问各位大侠sigma  delta ADC产品中支持的最大信号带宽能到多少呢(ENOB>=10BIT)?

目前在能够查到的文献中,2011年2月有一篇文章能够达到125M的带宽,时钟频率是4G,功耗256mW.但是在成型的产品中,大于10M的,我只搜到TI有一款ADC12EU050。

sigma delta 有不有可能逐步取代pipeline的趋势?看最近几个月的论文,sigma delta相关的文章都提多的。。。

网友:
40M-80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这位大侠说的很对了   我之前说的是错的,已经把他删了
   找了一下论文
   做到125MHz的也有,不过功耗已经相当恐怖了

网友:
ISSCC上最快的有150M带宽、有效位12位,功耗550mW

网友:
人有多大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文我的确找到过有125MHz  :"
Muhammed Bolatkale .A 4GHz CT ∑ ADC with 70dB DR and -74dBFS THD in 125MHz BW.[J] IEEE ISSCC 2011"

敢问大侠,在成熟的产品中,有到多少带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
   从用于移动终端的产品来看,最大到10M-20M还是主流,我觉得

   目前的几中主流的ADC结构
   我不认为某一种会取代另外一种
   选择哪种结构完全取决于你的应用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觉得对于sigma delta 来说,对模拟电路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可以用速度或者数字电路来换取一定的性能,这可能是sigma  delta的一个优势。

    敢问大侠目前SAR ADC 能做到多大的带宽呢(商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SAR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