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小导通时间

楼主(2012-07-23):
请问boost中的‘最小导通时间’,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怎么来设计?例如,minmum on time=200nS.
各位高人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共享一下,多谢!

网友(2012-12-28):
System open loop propagation delay~

网友:
PWM的脈波的最小寬度為200ns.

网友:
对于boost而言,就是如果下管一旦开启,就必须要开启200ns以上。如果EA输出很低,根据EA的值确定的开启时间小于200ns,内部会有强制开启200ns的电路

网友(2013-10-12):
听起来跟close up compensation的频率限制有关,不过也有可能跟从CCM到DCM变换要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