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1.3-6V下工作的bandgap,愁死了

楼主(2012-07-23):
最近导师给安排了个任务,要求做一个1.3V-6V工作的基准电路,哪位大神,提供个方案吧,不胜感激。

网友:
看几篇论文。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就看具体要求了

网友:
研究几个论文就行了
很简单的

网友:
首先把工艺Device等都选好,然后再看些PAPER。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可以选取,关键看你设计的BG有何别的要求没有,如是考虑低功耗,还是高精度,和较高的PSRR等。

网友:
刚做了个1.4-3.7V的bandgap,觉得低功耗更容易做,用Power越多反而越难做。

网友:
用Banba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万分之五的line tran(1.3V-6V)和60db的PSR。您是否说的是电流模BG?我试过,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万分之五的line tran(1.3V-6V)和60db的PSR。您是否说的是电流模BG?我试过,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求万分之五的line tran(1.3V-6V)和60db的PSR。您是否说的是电流模BG?我试过,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在1.7-6V的基准变化只有2mV,可是在1.4-1.7V就很差,您那是不是用了low Vth的管子?

网友:
用耗尽管做基准,不用bjt

网友:
工艺是???0.35um?

网友:
1.4V 85dB的PSRR。不过我管子基本上都是工艺允许的最长度了。

网友:
用起native nmos就好设计多了。刚流了一个0.8V~的bandgap

楼主:
1.4V 85dB的PSRR。不过我管子基本上都是工艺允许的最长度了。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下或者提个方向吗?谢谢

网友(2014-06-17):
回复 楼主: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你那有相关的论文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pre power +基本bandgap,或者pre power+ 耗尽基准。没有pre你的line 和psrr 不太可能达标,或代价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能给推荐几篇论文不?在不同电源电压下工作,很是晕乎!

网友:
凡是说psrr不说频率就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