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0723

楼主(2012-07-23):
1、数字电路中三极管一般工作在什么状态,为什么?
2、为什么数字系统中,使用二进制?
3、为什么说加入流水线可以提高集成电路的工作频率?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最佳答案者30信元奖励。答案明日揭晓~

网友:
1、数字电路中三极管一般工作在什么状态,为什么?
数字电路中的晶体管一般工作在截止或饱和状态,因为晶体管的截止和饱和状态可以使电路的输出呈现“1”或“0”。

2、为什么数字系统中,使用二进制?
   因为数字系统中晶体管的接通和断开(导通与截止)能够方便的表示二进制中“1”和“0”两个数码。

3、为什么说加入流水线可以提高集成电路的工作频率?
   因为在流水线的每一个时钟周期内,CPU可以同时执行多条指令的不同阶段,所以相当于提高了CPU的工作频率。

网友:
这是给应届生出的题吧.
当今主流数字电路是CMOS工艺,不用三极管,一样是饱和和截止区.
流水线将原来需要一个节拍完成的工作切成几段,每段完成的时间就减少了,操作频率就可以提高,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出像前几期那种开拓思路的智力题;

网友:
很基础的题,但是好像跟后端联系不大啊。。。

网友:
1、数字电路中三极管一般工作在什么状态,为什么?
饱和或截止状态,对应于开关的通断,表示二进制的0和1

2、为什么数字系统中,使用二进制?
二进制只有两种状态,在电路中最容易表达,实现成本最低。

3、为什么说加入流水线可以提高集成电路的工作频率?

应该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了等待的时钟周期消耗.

网友:
3.我觉得答案应该是流水线将关键路径分割,所以电路频率会提高。
对于每级每个周期都在动作的效果应该是提高了吞吐量,所以增加了效率。

网友(2012-08-28):
1.
2.数字系统中使用二进制我觉得是最大程度上降低对信号信噪比的要求,提高数据传输质量
3.流水线操作将关键部分切割成几个小段,数字电路中最高时钟频率实际上是由两级触发器间组合逻辑的延时确定的,将组合逻辑切开,相当于减小了组合逻辑的延时,这样就提高整个系统的时钟频率

网友(2018-09-16):
回复 网友A:

   hjf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