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51.41.151安装需要base或者usr6的版本数据吗?

楼主(2012-07-23):
请教:cadence的IC-51.41.151安装需要base或者usr6的版本数据吗?
还是直接安装完毕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
license是还是用base的license或者usr6的license吗?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

这个版本就是传说中的isr补丁包版本吗?

另外他对应的license是哪个?可以用原来的base或是usr6的license吗?谢谢!!

网友:
2009年的。 license可以用cadence 10.x patch的。无需sfk

网友(2013-03-28):
回复 4# zzczx 请问该版本的ADE里面支持APS仿真器么?

网友(2016-07-21):
楼主,安装ic5141.151安装包什么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