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查看一个layout的所有历史修改时间

楼主(2012-07-23):
怎么查看一个layout的所有历史修改时间,就是从建立版图开始每次修改的时间记录

网友:
额,还有这功能啊,有哪个能说下呢?我也等答案

网友(2022-07-22):
terminal里面可以看吧

网友:
大公司里面有专门的写脚本的部门,他们会写脚本添加进去,每次保存都会有个check in,然后伴随相应的记录,但是普通版本cadence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