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一个运放在电源3.6有振荡,在电源1.8没振荡。运放工作电流在1.8和3.6基本一样。

楼主(2012-07-23):
这是为什么?

网友:
没有尾电流哦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是少了个尾电流..还是说就是个共源级+跟随的运放啊? 如果是后者的话...楼主的布局有点容易让人误解...假设这个是个共源级+跟随的运放,输出的摆幅太小了...Vgsn<Vout<Vdd-Vgsp+Vthn...这会不会是输出无法振荡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再仔细看看哦,差分对两路是独立的,哪来什么运放?不同电压的电流一样是因为LZ的电路完全是3路电流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那个图按我的理解重新画了一下....如果没看错的话...这边应该是中间两个管子构成一个共源级..输出加到后面的P管上然后跟随输出吧?...左边两个管子拿来提供偏置....不过摆幅的地方好像真看错了 --以为那边的线连起来了...

网友:
也算个运放,从来没见过这样用过,感觉很奇怪,不过就按楼主画的分析吧
不知你输入接什么电压,看样子是输入电压越大,整个运放电流会越大
1.8V可能有管子处在线性区(正输入管),这时环路增益小,如若猜测正确,减小正输入电压就有可能震荡..
相信3.6V下应该所有管子处在饱和区,增益大了反倒让相位裕度差了
所以楼主检查一下两种电压的环路稳定性吧,这些测完了再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有点不理解...如果两次仿的电流都一样...第二次管子工作状态可能和第一次不同么?

网友:
我看象是一个单位增益运放,首先是个共源级差分放大器,然后源跟随器缓冲输出,接着将输出返回输入组成单位增益运放。不知道对不对?只是,那个尾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pseudo differential amplifier

  这一般都是很低压的时候才用的啊。。。
  你中间那个MOS电容放在那干嘛的?栅极接哪?

网友:
回复 网友C:

   pseudo differential amplifi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上第一级的输出,振荡就消失了

楼主:
只是为了验证运放的稳定性,才接成单位增益仿的,电路本身不是单位增益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虚惊一场,原来仿真设置的问题,不接电容,两种情况都有振荡。是运放,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按图上的结构,必须是振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为何要采用parallel compensation,而不用miller compensation
   这点上你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你第二级用diode做负载,这样第二级增益就很小

   那你第二级的作用是什么?这点又是如何考虑的?
   正是因为第二级是这样,才决定用parallel compensation的吗?
   求解答
   另外,想问一下,你这个运放的应用范围是什么?
   为何要用pseudo differential?1.8V完全没必要用pseudo啊
   可否告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电容就没有补偿,自然是要震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第二级增益小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果真是这样,确实,这么小的增益,也用不到Miller
  那还有这么几个问题,能否解答一下
  1、你第二级为何要用这么小的增益?
  2、你的这个电路是用于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运放是有偏置,就是自偏,为了仿真把偏置打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我没问到偏置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来还是有学名,低电压应用看起来更合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自偏,能减少尾电流偏置的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我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了
  但这个电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CMRR和PSRR的性嫩会变得非常不好
  你是要用于什么呢?
  1.8V是没有必要用pseudo 的pseudo differential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1.8和3.6的工作电流差不多,psrr性能应该还可以,对这个放大器没有什么大的要求,主要是减少偏置的设计,电路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你这个电路的地必须非常干净,稍微有点变化都是非常恐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的工作电流主要跟你的输入偏置有关,跟supply关系并不大吧
   你输入偏置不变,只变个supply自然工作电流是没多大变化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结构很对称,地的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兄
   关键是一个衬底噪声来了,整个电路的增益,GBW抖的厉害
   你仿过PSRR了?   另外,你不考虑mismatch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非常想知道你这个pseudo是什么应用环境
   因为用pseudo的人的确是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心的是第一级的输出稳定,所以即使有衬底噪声,估计起不到什么干扰作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主你好,differential pair用习惯了,以前还真没考虑过尾电流的作用我分析了一下,去掉尾电流,不考虑MISMATCH情况下,对vo/vcm, vo/vdd, vo/vss的影响都不大啊,但loopgain会不稳定,对CMRR和PSRR有一点影响吧

影响比较大的是 偏置电流,输入共模电压和衬底电压都会对偏置电流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不太懂这到底会影响电流什么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