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同时使用3个DCM的问题

楼主(2012-07-23):
在设计中由于要用到三个DCM , 要将第一DCM 的倍频输出 提供给其他两个DCM同时当做时钟输入。  可是布局布线老是出现这样的错误。官网查了下也没有关于这个错误的分析。Place:962 - A DCM / BUFGCTRL clock component pair have been found that are not placed at an optimal DCM / BUFGCTRL site pair. The DCM component <u1/DCM_SP_INST> is locked to site <DCM_X0Y1> and the corresponding BUFGCTRL component <u1/CLK0_BUFG_INST> is locked to site <BUFGMUX_X0Y9>.

两个DCM的串联使用 我是懂的  一个时钟同时驱动两个dcm我也做得没问题。  先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一个DCM输出不能FANOUT太多吧

网友:
是否将DCM位置锁定了???
应该是可以

网友:
两个DCM的串联使用 我是懂的  一个时钟同时驱动两个dcm我也做得没问题???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dcm呢?一个dcm不可以搞定么?

网友:
DCM的输入应该是专用时钟管脚才行吧?

网友:
有调用的例子,中间singal传递时钟

网友:
应该是位置约束的问题,DCM和BUFGCTRL的位置有误,用floorplan看一下,尽量使得DCM和BUFGCTRL靠近

网友:
xie xie xie xie xie xie

网友:
mark,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在回来看

网友(2012-08-31):
见识了,这个问题没考虑过额

网友:
没用过,以前用两个DCM,一个vhdl,一个verilog会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MAP过程中ISE的报错吧 把两个DCM位置约束一下 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把第一个的 CLKFX 的输出 改为 BUFG 然后 设置 后面两个DCM 的 CLKIN source 属性为 internal  就可以了。好像是 ~~做了太久不记得 了

网友:
好像不好吧,,我觉得你这样会出现timing-error,避免这样使用,用同一个输入时钟,,用三个DCM产生3个clock这样不可以达到你要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