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数模混合仿真 connect rules

楼主(2012-07-23):
一个简单的例子,有spectreverilog  仿真可以进行,但是用AMS 不可以 有个connect rules 不知道是怎么弄 ,有找不到文件,是自己建一个还是怎么地,求高手帮忙。

网友A(2012-09-27):
在你的cds.lib 中添加了相关链接没有没有
如果没有添加,就先添加,然后在ADE-> Setup->connect rules...中选择要要的rules, 5V

cds.lib中添加的语句参考下面

connectLib /home/eda/ius82/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onnectLib

softinclude /home/eda/ius82/tools/inca/files/cds.lib

网友(2013-05-23):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irun 脚本方式进行的数模混合仿真,脚本里面根本看不出和cds.lib有什么关系?
还请您多多指教呀!

网友A(2013-07-11):
我的connect_Lib文件夹里面没有cds.lib这个文件,要怎么使用这个库?

网友:
在你的cds.lib 中添加了相关链接没有没有
如果没有添加,就先添加,然后在ADE-> Setup->connect rules...中 ...
引用 网友A:

我的connect_Lib文件夹里面没有cds.lib这个文件,要怎么使用这个库?

网友:
其实 cds.lib 内容就是

DEFINE connectLib ./connectLib

要不在相应目录下自己建一个cds.lib, 再试试看

网友(2022-11-13):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cds.lib 中添加了相关链接没有没有
如果没有添加,就先添加,然后在ADE-> Setup->connect rules...中 ...

这个路径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