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锂电池充电芯片原理

楼主(2012-07-23):
手机充电的过程是3.6V滴锂电池充到4.2V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谢谢

1.过流保护
2.过压保护OVP
3.过温保护OTP
4.充电是否结束

   都可以用比较器实现么,为什么?

  还有各模块间是怎样切换的?
  怎么判断电池的节数??

网友:
3.6V到4.2V就是一节锂电池呀,目前市场主要的锂电池,单节满电就是4.2V电压,满电电压除以4.2V就是串联节数,大容量的会有并联情况。
模块间切换,就是检测电池电压和判断出现异常情况实现呀。

网友:
还有低压报警
锂电池可以低到2.8V-3.2V看应用范围

网友:
有实际电路拿出来讨论一下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浅显易懂,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补充

网友(2022-01-03):
1.过流保护
充電電流大於一定值,立馬限制住,因為ic mos, bond wire, pad都是針對有一定量的電流去設計的
2.过压保护OVP
過高的輸入電壓會傷害ic
3.过温保护OTP
過高的溫度會傷害si 半導體
4.充电是否结束
電池高於額定電壓會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