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管的问题

楼主(2012-07-23):
请问各位:dummy MOS 管的尺寸要与匹配的管子尺寸一致吗?

网友:
可以的話一致
省面積  W 相同 L 1/2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一定,越宽越好,越宽sti效应影响越小

网友:
分两种情况
一、如果dummy mos是作为备用MOS,最好尺寸一致
二、如果是为了光刻匹配,w 值相同L值可不同,可适当减小节省size

网友:
高度一致 宽度用最小尺寸

网友(2012-10-31):
W一致
L最小即可

网友:
那我借宝地问个问题。dummy 三端怎么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一般处理dummy的时候用的都是最小的尺寸,这样子有什么不妥没有?

网友:
书上是一样的吧

网友:
沒什麼不妥
只是一個選擇而已
一樣大 也當做備用 cell , fib 加入使用
作最小  當 dummy
省面積

网友B:
DUMMY管做备用管要一至,如果单纯的只是DUMMY,只要W一致,L最小尺寸即可,主要工艺上的问题,MOS的也可以只用一条POLY做匹配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B:
DUMMY管做备用管要一至,如果单纯的只是DUMMY,只要W一致,L最小尺寸即可,主要工艺上的问题,MOS的也可以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