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人求问analog与rf关系

楼主(2012-07-23):
小弟今年大三,以后想做电路方面的研究。有一个问题一直弄不明白:analog说的是模拟IC,RFIC说的是射频,国外有的学校这两个研究组是分开的。rfic算在应用电磁学下面,学微波的时候老师讲微波是射频电路的基础。想知道analog与rf是什么关系?求各位大牛指教。下学期要选学校选方向了,不知道analog/rf方向有么有前途。求各位大牛指教。

网友:
看看 razavi 看看tomas lee看看喜欢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拉扎维,tomas lee我没有搜到,他写了哪本著作?

网友:
射频因为处理信号比较高频,所以很多寄生效应都要考虑,因此比模拟电路考量的多些,模拟电路比较基础,但没有孰优孰劣,因为各自对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前途方面的话我觉得学金融比较有前途,去国外读书的话最好读医科读法学读金融读政治读哲学

网友:
ANALOG主要处理baseband signal
RF主要处理bandpass signal/narrow band signal/ carrier signal

对于passive :
ANALOG一般是处理lumped circuit design问题
rf一般是处理distributed circuit design问题

对于acitve:
analog所涉及的信号和rf不同,所以电路架构会不同,从而设计思想不同,虽然都是晶体管...具体看看OPA/OTA 和LNA/MIXER的区别。

analog如果信号彪高了,也会用distributed circuit design去做无源部分。RF信号拉低了,也可以用lumped circuit design.关键是工艺制程的精度与线宽。

所以,transistor level active circuit方面,RF和analog主要是处理信号的差异,baseband or narrow band. 处理问题的方法就不同了,晶体管的模型也就不一样了,RF要求更精准,毕竟是narrowband。具体可以对比学习下ANALOG和RF的书。
在无源部分,RF的话主要是distributed circuit, 偶尔工作频率低/尺寸小就是lumped circuit; analog的话主要是lumped circuit,偶尔工作频率高/尺寸大就是distributed circuit. 一般RFIC的书最多讲inductor,要看微波工程。

对于IC而言,一般analog都是集中参数的,rf要看频段和制作工艺的尺寸,passive部分多是分布参数问题。
如果你学过模电、学过微波电路,懂运放,懂波导,懂射频收发,测试过矢网,弄过50MHz以上的信号源和示波器,你就应该会明白RF能量的传播是个物理过程,analog也可能会有RF效应。

所以,知识上基本的ANALOG和RF都要学,然后呢,选个你控制得住的&导师牛逼的,就OK,两个方向都可以成就事业,不过话又说回来,万一你学得很糟糕呢?在IC DESIGN水平不高的地方,连process都没学的地方,宁愿学BOARD LEVEL DESIGN,做点收发机哈,我看过太多人死在IC上了,可惜啊。

IC就是个大坑,没学过process&devices,只学过线路的人,跳的时候要小心哦。

前途方面,如果你会做/选择任何一颗IC涉及到的规格制定、工艺选择、有专精的线路设计与layout技术,懂封装、测试、ESD、失效分析等等,技术上你就OK了,温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您给的意见太详尽了,您说的这些我一时不能完全理解,我好好琢磨一下。我们的微波课程只涉及无源元件,rf设计如果用有源器件的话,也会考虑分布效应吗?这应该是一个前沿吧。

网友:
晶包一般会很小,都是集中的,如果是RF design,因为要current 很大,所以并联很多,寄生效应肯定有,但还是可以建模抓取的。
至于晶包设计得达到1/10波长,算算看,300GHz,考虑dielectric constant for polysilicon =11.9,然后也许还要慢波效应,我想也应该在几十um吧,1/10波长也就几个um,似乎还过得去哈,现有的工艺应该还是能处理吧,如果你还要上升到THz,那器件估计都变了吧,都是准光学啦,所以不要担心微波频段的晶体管,可以处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解很深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写得很好啊,佩服。
IC是个大坑,这话说的实在。不过话有说回来,当初选择IC,很多人也不是有选择的。毕竟中国IC人才少,合格的更少,牛人就更少了。
我开始三年也号称做IC,不过是反向,做了一个12bit的SAR ADC,还量产了。但是发现还没有入门。

相信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有人懂那么多。不过我很好奇,analog rf 都精通的人多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基本上看不太懂,大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看你就没怎么做过rf也没出过国,纯属yy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先补习下基本知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兄弟有什么高见啊?
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别这样说半截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呃,我做过一端时间rf,与其说rf不如说是mw;国是出过的,开开会,旅旅游总是会出的是吧,你说说哪点是yy,也许我们去的国家一样,星球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