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也问几个题----谢谢解答

楼主(2012-07-23):
1.生成一个IP后,除了具体的layout外还有哪些文件,派什么用场

2. 有哪些办法可以增加wafertransistor的数量

3.一个CMOS反相器用到了哪些layout patterns

网友:
1。其实你可以找个基本的数字std的库看看,把每一个标准单元看称一个IP,然后想想各个文件作什么用。

2。问题看着挺别扭的。如果相同尺寸的wafer,增加出片率,也就是你说的增加transistot的数量吧。那就想办法把你的片子做小吧

3。一个coms反相器的layout的具体情况,根据你的工艺,以及管子是HVT/LVT/RVT具体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