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情况下版图需要提取寄生参数?

楼主(2012-07-23):
本人版图菜鸟一枚,想请教大家,什么情况下版图需要提取寄生参数,连线的寄生电阻电容,寄生的器件等。比如,尺寸小到什么程度,频率高到什么程度,精度要求到什么程度等等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精度不好说,要看电路要求了。一般0.25um以下需要提取寄生。

网友:
匹配精度可以在小模块时提器件坐标进行建模型仿真,模块大了意义就不大了;
其实后防主要还是频率和相噪为多

网友:
主要是看尺寸大小还有工作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0.25一下却需要提取?

网友:
回复 网友B:

    .25之下线延迟会大于门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门延迟也就在几百PS,看来是在高频的时候才考虑哈

网友(2013-01-06):
原来这样

网友(2013-11-06):
这个其实应该是线路设计者来考虑的问题,不是版图设计者。
都不一定的,线宽大的,要考虑电容匹配度的时候一样要抽取寄生,不管你是高速还是低速,比如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