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SRAM的MBIST问题

楼主(2012-07-23):
我用mentor工具mbistarchitect做双端的SRAM的mbist。
得到三个.v文件sram_bist.v、sram_bist_con.v、sram_bist_tb.v。
然后和原文件sram.v一起用modelsim仿真。得到的结果fail_h信号有高电平出现。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写dft library的时候,model的时序出现问题,但是怎么查也查不到啊。。。。我的memory sram的文件: DPRAM304x32.rar (6.87 KB , 下载次数: 133 )
谁可以帮忙写一个简单的model给我,按照上面的文件。

楼主:
怎么悬赏的?谁教一下,可以悬赏

楼主:
哈哈,终于被我搞掟了。原来出现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地址的问题。花了我这么长时间,不过总算以我自己来解决的。哈哈,全部的memory的mbist搞掟

网友:
请教,你有没有写rom 的mbist ?指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有的,加你QQ

网友(2012-08-30):
附件中的这个sram文件不会是你自己写的吧?

网友(2012-10-15):
回复 楼主:

    同求教ROM和DPRAM的model?能否把你的发给我qq邮箱991799887@qq.com

网友(2013-04-18):
回复 楼主:

    MBIST菜鸟,请大神指教,谢谢!QQ:545510877.

网友(2013-11-26):
同问,我仿真tb.v时,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手动将compareQA比较语句,使数字加1,fail_h可以消除,但如何用工具解决呢?

网友(2015-09-04):
Does I contains netlist

网友(2016-03-17):
回复 楼主:
求教有没有bist部分的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