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做过PCI Express设计,路过看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2-07-23):
谁做过PCI Express设计,路过看一下这个问题

      最近在用Spartan-6做一个简单的PCIE通信板卡,在生成PCIE IP核时,开辟BAR0为128个字节的IO空间,然后直接利用生成的参考设计,生成bit文件和MCS文件。下载MCS文件到配置FLASH后,断电重新再上电后,工控机的WINDOWS XP设备管理器下能够看到该板卡,但是在其属性页下的资源页下显示:无法获得设备资源?????

    windriver下也是能够获取设备ID和Vendor ID,但是一旦获取资源信息时就出错,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一下。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呵呵

网友:
IO空间在PCIe中是建议不使用的,
在PCI EXPRESS BASE SPECIFICATION, REV. 2.0
Section: 1.3.2.2中有下面描述
A PCI Express Endpoint must not depend on operating system allocation of I/O resources claimed through BAR(s).

具体还是要看Windows对PCIe的IO空间的支持状况.

楼主:
今天试着改了一下PCIE核底层使用的GTP接口相关发送和接收的接口,增加发送的预加重和TXDIFFCTRL,同时也彻底地检查板子的GTP供电电源,使其在规定范围之内,但是无论怎么调,都如同昨天的结果一样。郁闷了一天。
设备管理器里面的板卡图标属性页的子页——资源页都是一样:因为该设备有问题,设备没有使用任何资源。
也就是说能够偶尔检测到板卡的设备ID和Vendor ID,但是就是获取不了板卡的资源。在排除了来自软件方面的原因(因为在另外一个类似本板卡的板卡上,已经运行过同样的IP核和参考设计,可以检测到板卡和资源),现在估计可能是板卡高速链路的阻抗可能存在问题。郁闷啊,没有PCB仿真,看来以后这样的高速板卡都不敢轻易尝试了。

楼主:
那位高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要么你还是改成128byte的MEMORY空间看看吧,我使用一直都是MEMORY读写的那种,

楼主:
上午改成了128Byte的MEMORY空间,试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资源页上还是:因为该设备有问题,设备没有使用任何资源。开机后,设备管理器就一直在不停地检测硬件。等过了一会才停止检测设备。

网友:
抓一下眼图看看,spartan系列做pcie本来就不怎么可靠!

楼主:
现在已经知道原因了,是PCIE端点的供电不稳定造成的,PCIE端点要求供电稳定在10毫伏之内,否则会造成此种现象

网友(2016-08-23):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主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Class ID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