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做CTS的fanout问题

楼主(2012-07-24):
我做完PR后,用PT进行时序分析,发现时钟树上的几个net,max_fanout违规,请问要怎么修复呢?
下边是我的时钟树文件,里边很多设置都不是很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的参数不太合适,请有经验的前辈帮忙看看~先谢啦~
#------------------------------------------------------------
# Clock Root   : clk_gps
# Clock Name   : clk_gps
# Clock Period : 40ns
#------------------------------------------------------------
AutoCTSRootPin clk_gps
Period         40ns
MaxDelay       0ns # set_clock_latency
MinDelay       0ns # set_clock_latency
MaxSkew        300ps # set_clock_uncertainty
SinkMaxTran    400ps # default value
BufMaxTran     400ps # default value
Buffer         DL09D1 DL04D1 DL07D1 DL02D1 NI01D1 DL09D2 DL04D2 DL07D2 DL02D2 DL09D3 DL04D3 DL07D3 NI01D2 DL02D3 NI01D3 NI01D4 NI01D5 IN01D1 IN01D0 IN01D2 IN01D3 IN01D4 IN01D5 IN01D17
NoGating       NO
DetailReport   YES
#SetDPinAsSync  NO
#SetIoPinAsSync NO
#RouteClkNet    NO
#PostOpt        YES
#OptAddBuffer   NO
#RouteType      specialRoute
#LeafRouteType  regularRoute
ThroughPin
END

PS:我之前做optDesign的时候没有选择fixFanoutLoad选项,除了时钟net,其他的net也有一些violations,后来选上了以后,其他的net的violations没有了,但是clock tree net上的violations还是存在,而且选上后出现了setup violations,请问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optDesign不动时钟树上的东西,应该有对时钟树的max fanout的约束。优化fanout可能会带来setup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还是不知道怎么约束时钟树的fanout呀~~

网友:
CTS的约束就是你这个时钟树文件决定的

具体怎么约束时钟树的fanout,自己翻看相关user guide,然后实验下,积累经验

网友:
加一句
MaxFanout   4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一下~~ thank you~

网友:
5楼正确,
用MaxFanout 和 ForceMaxFanout 来控制
其实,如果clk buf足够大的话,fanout超一点没有关系

还有,你的clk buf用的种类太多了,仔细查下,去掉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小白的问一下,buffer种类怎么查适不适合做时钟树?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用驱动能力比较大的buffer比较好?好像一般人们不是很喜欢用delay cell

网友:
一般对clk buf有严格的要求,有专用的buf和inv,绝对(99.99%)不能用delay cell
而且clk buf里面,用大buf/inv做cts的主干,用小buf调整cts insertion delay

网友:
“用大buf/inv做cts的主干,用小buf调整cts insertion delay”

请教具体如何做到,什么语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谢版主大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问呀~~  不知道版主大人回复你,会不会也在我的页面上显示,如果不显示,还望转达一下哈~

网友:
Buffer <large buf/inv>
DummyBuffer <small buf>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麻烦版主,想问下,encounter读入sdc文件的时候并不能识别set_operating_conditions这个command,那它在整个PR过程中是在什么环境下计算时序的呢?是需要自己在encounter中重设还是根本不用设?我看它默认生成的那个时钟树文件用的是WORST情况下的库

网友:
用encounter的命令重新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encounter设置operating conditions应该设置成OCV模式吧?WORST情况下算setup delay,BEST情况下算hold?
    还有我的库里只有四种buffer是clock专用buffer,我是只用这四种呢?还是也可以用一般的buffer和inv?
    麻烦版主了啊~~我这人比较墨迹~~确实也是第一次做,什么都没经验,也没人带~~多多包含啊~~

网友:
OCV模式
只用这四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版主大人万岁~~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库里的clock buffer都是有两个输出的,一个是直接输出,一个是反向输出,综合时钟树的时候出现
    error,说这些buffer有多个time arcs,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4-04-30):
回复 网友C:

   请问版主我在做时钟树的时候有BUF、BUFH、FRICG、INV,要怎么选择来生成时钟树呢?

网友(2014-11-10):
回复 网友C:
版主大人 如何在encounter中重设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这里优化的时候 加上 Max Fanout是什么意思? 在时钟树文件中加入MaxFanout,指的是时钟树综合的时候对其最大扇出有限制,是不是在时钟树文件中加入后,在时序检查的时候 Fanout一定不会出问题,从而在优化时肯定不用对Max Fanout进行优化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