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从dc提取从的sdc,在导入encounter时候的修改(急)

楼主(2012-07-24):
导入encounter的sdc文件,
需要保留dc中的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这句约束么?

网友:
需要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encounter导入的sdc文件中,保留了这句话,但是为什么工具没有任何的警告和warning?

网友: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在encounter中不起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意思就是加上和不加上都不会有效果。

网友(2014-02-14):
为什么我DC之后保存文件的格式里面没有 SDC 格式啊

网友(2014-03-27):
回复 网友C:
同问啊,怎么保存sdc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write_sdc   filename.sdc
用这个语句就行啦~

网友(2019-10-17):
跑PT的时候加上这句话,保证环境一致性